测量交流电流的算法

楼主(2013-03-21):
想测量交流电流,互感器,用高精度电阻把互感的电流升为电压,然后用HCPL788J把电压抬升到0~5V,用ADC采集,首先想到了均方根方法,想要更精确一些,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算法,能更好的滤除0~5V交流信号上的干扰得到干净的采样值,使精度更好呢

网友A:
你是想滤波还是怎么?硬件滤波、软件滤波都可以啊。
你是想要有效值还是峰值还是什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滤波还是怎么?硬件滤波、软件滤波都可以啊。
你是想要有效值还是峰值还是什么值?
...

软件滤波,有效值

网友B: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可以采用软件滤波的方法

网友A:
匠人手记 的 手记9 也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C(2013-11-28):
请大家看下,图中的这个原理图,实现电流有效值的测量,怎么写程序呀

网友C:
提供个方法,或者算法就可以了,互感器是5A/5MA的 取样电阻为100R    CPU为STM32的

网友D:
软件运行的速度快的话,可以做个高通和低通,然后一段一段的截取累加。

网友E:
我做过工频的电流有效值,使用傅里叶变换的方法。第一:电路已经做了低通滤波,去掉了高频部分。第二:需要考虑数据的实际频率,以及你需要做到几次谐波?然后确定你的采样频率,防止混叠失真。第三:如果只是计算有效值的话,真的没必要搞什么FFT,最简单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方法本身不会影响精度。第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跟踪交流信号的频率,做到采样周期的自适应。第五:每个采样周期的数值计算为有效值后,这个有效值可以填充到一个滤波队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