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设置成14400以下就会通信出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3-03-21):
设置成19600~115200通信都没有问题
现在设置在14400一下就不行
设置在9600,只能运行一次,之后就不能运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外部震荡器是8M的

网友A:
9600都是常用的波特率配置,一般不会有问题。楼主可帖点程序看看。或检查自己的时钟。

楼主:
谢谢
我使用debug的RX'TX可以使用9600波特率
在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