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汽车的交流电机的变频方式

楼主(2013-03-21):
之前一直想用DTC直接转矩控制,或FOC矢量控制,但是上面说用SPWM的VF控制这样简单,做起来快,也就没管,按那样做了。现在调试了,电机空载时调速都很正常,结果现在带了点负载,一下子,在低频50HZ以下就升速不起来,电流也保持比较大,估计是控制的转矩不够,然后开始电压补偿,效果也是低频带载不行。我现在都怀疑这种方式能控制的了转矩不。请高手指点下电动汽车上一般用哪种变频方式比较好呢,我要不要还**上面用的方案?

网友A:
用SPWM的VF控制这样简单,做起来快. 是的, 是这个算法的优点, 但只是电压控制, 并不直接控制转矩. 当然可以通过速度反馈调节电压补偿来实现转矩控制.
而 FOC 控制, 通过磁链解藕, 直接换算成交直轴电流, 是最直接的转矩控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WM的VF控制这样简单,做起来快. 是的, 是这个算法的优点, 但只是电压控制, 并不直接控制转矩. 当然可以 ...

但是发现SPWM控制补偿电压来增加转矩,在低速启动时效果很差,而且对不同负载控制起来也很难,所以电动汽车用这种控制是不是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WM的VF控制这样简单,做起来快. 是的, 是这个算法的优点, 但只是电压控制, 并不直接控制转矩. 当然可以 ...

还有FOC是需要知道电机参数的,而且车上的电机参数是经常变化,要在线识别参数是不是有点复杂了,综合考虑是不是DTC控制会好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FOC是需要知道电机参数的,而且车上的电机参数是经常变化,要在线识别参数是不是有点复杂了,综合考 ...

首先SPWM的VF控制肯定是可以实现你这功能的,估计你那个没调好要么是速度环问题,要么是速度环的输出与内部的转矩没对应好!不知道你说的车上的电机参数经常变化是啥意思?当然如果调速性能要求比较高,采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还是首选的!

网友C:
VF控制?还是来个矢量控制吧,VF控制要控制汽车的加速减速性能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SPWM的VF控制肯定是可以实现你这功能的,估计你那个没调好要么是速度环问题,要么是速度环的输出与内 ...

SPWM的VF是开环的,速度环输出和转矩你是怎么对应的,又不是SVPWM,可以直接解耦控制转矩。再说启动转矩,SPWM你觉得可以做到1.5倍额定转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WM的VF是开环的,速度环输出和转矩你是怎么对应的,又不是SVPWM,可以直接解耦控制转矩。再说启动转矩 ...

你去查查,也有闭环的恒压频比控制啊,只是动态控制性能不高,不过也是可以实现转速控制的。如果是小马拉大车,再好的控制也是没用的啊!设计东西,应该首先考虑负载到底有多大,考虑到各种情况,然后选择与之匹配的电动机!如果采用SPWM控制将调至因数对应到最大,或者提高直流侧电压,我感觉应该可以做到1.5倍的额定转矩!当然也不是很确定,需要定量的算一下,或者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