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ar for 8051 出现SCC: Ignoring SCC provider 'Microsoft Visual Source

楼主(2013-03-21):
iar for 8051打开工程发现SCC: Ignoring SCC provider '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 Invalid installation.
问题,
,整个工程都无法打开
咋办,大神救我啊

网友A:
用的是微软的代码管理工具,我没用过。不过依据这类管理工具的原理,你可试试将带SCC后缀名的文件和SCC字样文件夹都删掉,把微软的工程文件.sln, .vc***等也都删掉;IAR的工程文件里如果有SCC字样的,也手动删掉;再重新用IAR打开工程。

网友B(2015-03-24):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求大神指点解决方法,在线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