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的选择方式介绍

楼主(2013-03-21):
印刷电路板 的基材包括有机类与四轴飞行器类两大类。基材中最重要的性能是介电常数εr、耗散因子(或称介质损耗)tanδ、热膨胀系数CET和吸湿率。其中εr影响电路阻抗及信号传输速率。对于高频电路,介电常数公差是首要考虑的更关键因素,应选择介电常数公差小的基材。

  由于Protel99SE软件的使用与Protel98等软件不同,因此,首先简要讨论采用Protel99SE软件进行PCB设计的流程。

  ①由于Protel99SE采用的是工程(PROJECT)数据库模式管理,在Windows99下是隐含的,所以应先键立1个数据库文件用于管理所设计的电路原理图与PCB版图。

  ②原理图的设计。为了可以实现网络连接,在进行原理设计之间,所用到的元器件都必须在元器件库中存在,否则,应在SCHLIB中做出所需的元器件并存入库文件中。然后,只需从元器件库中调用所需的元器件,并根据所设计的电路图进行连接即可。

  ③原理图设计完成后,可形成一个网络表以备进行PCB设计时使用。

  ④PCB的设计。
  a.PCB外形及尺寸的确定。根据所设计的PCB在产品的位置、空间的大小、形状以及与其它部件的配合来确定PCB的外形与尺寸。在MECHANICALLAYER层用PLACETRACK命令画出PCB的外形。

   b.根据SMT的要求,在PCB上制作定位孔、视眼、参考点等。

   c.元器件的制作。假如需要使用一些元器件库中不存在的特殊元器件,则在布局之前需先进行元器件的制作。在Protel99SE中制作元器件的过程比较简单,选择“DESIGN”菜单中的“MAKELIBRARY”命令后就进入了元器件制作窗口,再选择“TOOL”菜单中的“NEWCOMPONENT”命令就可以进行元器件的设计。这时只需根据实际元器件的形状、大小等在TOPLAYER层以PLACEPAD等命令在一定的位置画出相应的焊盘并编辑成所需的焊盘(包括焊盘形状、大小、内径尺寸及角度等,另外还应标出焊盘相应的引脚名),然后以PLACETRACK命令在TOPOVERLAYER层中画出元器件的最大外形,取一个元器件名存入元器件库中即可。

   d.元器件制作完成后,进行布局及布线,这两部分在下面具体进行讨论。

   e.以上过程完成后必须进行检查。这一方面包括电路原理的检查,另一方面还必须检查相互间的匹配及装配问题。电路原理的检查可以人工检查,也可以采用网络自动检查(原理图形成的网络与PCB形成的网络进行比较即可)。

   f.检查无误后,对文件进行存档、输出。在Protel99SE中必须使用“FILE”选项中的“EXPORT”命令,把文件存放到指定的路径与文件中(“IMPORT”命令则是把某一文件调入到Protel99SE中)。注:在Protel99SE中“FILE”选项中的“SAVECOPYAS…”命令执行后,所选取的文件名在Windows98中是不可见的,所以在资源管理器中是看不到该文件的。这与Protel98中的“SAVEAS…”功能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