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单片机学习感想

楼主(2013-03-21):
  通过对MCS-51、EMC系列、HT系列、PIC系列等八位单片机的学习与应用,对8位微处理器的特点有了较深的熟悉。
  首先,是8位单片机的程序执行方式都为直线形式,内核相同;其次,为指令,如用汇编可分为集中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不管是集中指令或是精简指令,其指令使用方法与其特色大同小异。都是数据传送、对I/O口操纵、设置功能寄存器、数据计算、数据比较等等。如用C语言编程,各单片机以C为尺度,只有部门特殊寄存器名称有所不同;其余都相同。
  各类8位单片机的不同之处是其附带的各种功能有所不同。如MSC-51带通讯串口,EMC78P458带AD转换、PWM输出,HT带内部RC等等。
  对新的8位单片机,只要了解一下其内部资源和其控制指令,即可开始应用。一般2~3天就可上手,多则5天。在学习以前未使用过的单片机,一定要了解该种单片机的特殊性,以免跟其它单片机混杂而导致错误。

网友A:
"直线形式","集中指令"...
第一次听说这些名词

网友B(2013-12-26):
和楼上一样,我也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同2#,第一次听说这些名词

网友D:
第一次听说这些名词

网友E:
其实学会51单片机在学习别的很容易上手

网友F:
其实学会任何单片机再学习别的很容易上手

网友G:
其实,楼主总结得很好,只是用了2个自创的词而已,调侃很打击积极性的

我觉得,现在单片机种类N多,学会类比式的学习,非常重要。
学新单片机时,找出和已掌握的单片机的不同之处,然后重点研学,则事半功倍,毕竟单片机之间的学习差异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