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6系列MCU的backup ram 掉电数据是否丢失

楼主(2013-03-21):
现在一个有一个小系统,MCU为430f6系列,VCC3V供电,通过二极管后连接到AUXVCC3(RTC\BACKUP RAM),程序中将bakup ram的前3个寄存器分别写个值,类似0x5A5A这种,然后将VCC供电拿掉,测量VCC为0.6V左右,且慢慢下降,然后过一段时间上电,读bakup ram值,有如下实验现象:
1、断电时间约34分钟内的情况,3个寄存器值都没丢失时;
2、断电时间在34分钟以上大概1小时内的,有1个寄存器值丢失;
3、断电时间1小时以上的,3个都丢失了。
以上实验现象,可重现。

Q1:哪位大侠解释下呢,RAM值在掉电时是如何保持的?

Q2: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通过在RAM某个地址设置个值如0x55aa,上电检测判断该值是否变化,据此判断RAM数据是否丢失,按照这个现象,这样做岂不是很不可靠,还是ram 与backupram结构不同??

楼主:
给出的时间是大概值

楼主:
没人遇到过/?

网友A:
看完楼主的帖子的,6系列的在掉电后不丢失?

网友A:
是说单片机的ram的,至少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是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单片机的ram的,至少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是真的么?

backup ram如此,ram未测试。本来我想根据backup ram的值来判断rtc寄存器值是否可靠的,经过测试发现此法不通,backup ram的值和rtc的时钟寄存器值在掉电一段时间内(我单板测试在30+分钟)居然还能保持,丢失顺序随机,造成掉电时间长短不同,出现不同结果。

楼主:
除了我,真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没人遇到过那就不应该是个问题,反过来想想应该是这个道理:lol

网友C:
ram掉电就丢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