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移植ucos II

楼主(2013-03-21):
移植ucos II最少需要多少空间,STM32F100有8K RAM,跑个ucos II可以吗?

网友A:
μC/OS-II 具有执行效率高、占用空间小、实时性能优良和可扩展性强等特点, 最小内核可编译至 2KB
----------------------百度百科

我这个已经用了5k的ram,在lpc2114上已经占用了1/3。
答 1:
4k以下吧因为好像atmega128上就能移植成功的,ram是4k。
答 2:
2K估计就可以了我在80C51F020/40(4K内存)上使用,用了3个信号量,1K的buffer,还剩余几百个字节的空间。
    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配置,把不用的东西禁掉,会节省一些内存。
答 3:
1K就够了MEGA16上也可以跑啊,不过只有8个任务,其它什么都没有,只能用OSTimeDly()来切换任务,有2K就比较舒服了.
答 4:
简单应用5K以下吧

--------------------------------------------------
ps: 有人51都移植了100跑应该是可以的,不过8k RAM 恐怕处理不了多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μC/OS-II 具有执行效率高、占用空间小、实时性能优良和可扩展性强等特点, 最小内核可编译至 2KB
------- ...

嗯,谢谢了,哎,结贴了,分给不了,我移植好了,确实8KRAM干不了多少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