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电压和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请问给位大神,我目前在做发动机水温和机油压力的检测,用S7-200 ,传感器为电阻变化,外壳打铁,我想问

直接检测电阻好,还是串电阻检测电阻电压好。外壳打铁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A:
直接检测电阻是怎么检测呢,
还不是加电流测量电压, 电桥或者串电阻检测电阻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检测电阻是怎么检测呢,
还不是加电流测量电压, 电桥或者串电阻检测电阻电压. ...

检测电压的话  传感器一端打铁是否有影响啊,  还有就是有人告诉我串2个电阻检测中间那个,这样有必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测电压的话  传感器一端打铁是否有影响啊,  还有就是有人告诉我串2个电阻检测中间那个,这样有必要吗 ...

应该把你的传感器的具体结构整上来!

网友C:
串电阻测量电压可以,要考虑搭铁(即传感器地)与测量设备地之间是否存在压差问题,这个问题在汽车上很普遍,需要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