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把电源电压拉低???

楼主(2013-03-21):
电源芯片AMS1117输出5V,断开负载输出正常,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为2点多伏。这是什么原因?电源芯片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于负载导致的。

网友A:
负载多大?有没有短路或者其他可能性耗电流太大了

网友B:
负载太大,楼主可以慢慢加负载试试看

网友C:
负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大,楼主可以慢慢加负载试试看

同样的板子,其他的都没问题。。。

网友D:
试试把AMS1117换成LM1117试试。

网友E:
前级主供电电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前级输入功率不足!

网友G:
同意楼上观点,或者是因为你板子焊错东西了

网友H:
这种情况(很多板子行,有些不行)遇到过几次了。。。。。。。焊错了。。。。。。。。

网友I:
负载太大或者滤波严重不足以及前级的驱动能力不够,去查吧。

网友(2014-07-03):
大哥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板子也出现这种情况,你如果找到了解决方法,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负载太大或者滤波严重不足以及前级的驱动能力不够,去查吧。

我的pcb板也用的AMS1117,是3.3V的,用万用表测试时,电源这一块输出正常3.3V,然后我就接了一个LCD的背光灯,这个背光灯需要3v以上的电压,10ma以上的电流就可以驱动,但是我只要一接上这个背光灯,电压就被拉低到2v多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春阳大哥你说的滤波严重不足是指电源模块电容的滤波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的pcb板也用的AMS1117,是3.3V的,用万用表测试时,电源这一块输出正常3.3V,然后我就接了一个LCD的背 ...

是否滤波不足看电容容量即可,百微法级的肯定够。排除滤波电容容量问题就只能说明负载相对输入电源或稳压器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