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较器电路能工作么 仿真是正确的 实际有问题

楼主(2013-03-21):
这个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附件这个电路图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呢,可否有高人指点一下,我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介入电路的时候出来的信号与仿真的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同相端和反相端几乎同时给了几乎相同的电压,比较器处于什么状态是未知数啊
仿真时系统应该是认为AC信号一端是接GND的,也就是经过电阻分压导致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有差(差值大于比较器Vos),故比较器有正常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