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309 请求技术支援~

楼主(2013-03-21):
有时间玩了下 STA809,写了段程序,发现不稳定(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上官方找了半天技术支持,竟然没有联系方式,崩溃!!只好在这里求教了。

首先,IIC 读写寄存器部分都OK,读出的数据也和规格书一致,只是读 24bit 内部 RAM 时竟然全是0,不过有时候呢,又莫名其妙的正常(同一段程序)。真不知该怎么进行了,这看他OK不OK还要看运气~~,请大仙指教

网友A:
STA309 功放芯片吗? 系统初始时,主音量是关闭的。另,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309 功放芯片吗? 系统初始时,主音量是关闭的。另,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

是功放芯片,内置各种EQ,系统初始化已经禁止了 mute,同时将音量调整到 0dB,复位脚受 MCU控制,为高电平。其实硬件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每次读寄存器 100% OK,只是读内部 RAM 随机性的全为 0,要嘛总是正常,而且我发现,貌似只是重新上电后才会正常或不正常

网友B(2018-10-15):
引用 楼主:
是功放芯片,内置各种EQ,系统初始化已经禁止了 mute,同时将音量调整到 0dB,复位脚受 MCU控制,为高电 ...

现在也在玩STA309A,你的东西成功了吗?我现在正在初始化设置STA309,不知道什么参数没有对。不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