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之前IT送的开发板上面的晶振还有电容要自已焊上去吗?其他的

楼主(2013-03-21):
请问之前IT送的开发板上面的晶振还有电容要自已焊上去吗?其他的有没有要加的?急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开发板?

一般焊晶体就可以了,好像不用焊电容。要特别精确可能去要加电容补偿。

是看视频考试得来的,是luanchpad, 晶振怎么又三个管教呢?0欧姆的电阻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有好几种好像

三个管脚的一般是带电源的晶振,晶振一般是出厂校准好的,无需电容

是G2533,板上好像有有三个可以焊接的,一个是焊盘,两个焊孔,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晶振?

楼主:
请问有什么学习资料吗?

楼主:
路过的说一下吧

网友B:
使用内部震荡电路就行了

网友C:
估计是使用内部震荡电路的板子,送的开发板应该不太可能会缺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