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1,2,3口读引脚时读的是电流大小或电压大小吗?

楼主(2013-03-21):
如果是,那读到多大是才能读为“1”

网友A:
电源电压的70%左右...

网友:
您是何种芯片?

网友B:
请复习数字电路一书关于VIH、VIL的部分。

网友C:
手册都说的很明确的

需要可靠的话,
一般高是最小70%的VCC,低是最大30%的VC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册都说的很明确的

需要可靠的话,

51的话,不是

网友E:
手册里面有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