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程序编译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我是一个新手,遇到了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按照《NIOS那些事儿》里的步骤进行操作,在新建了一个NIOS工程后,编译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如图所示, ,
这是怎么回事,谁能帮我??

网友A:
是不是路径中用了中文

网友B:
感觉是路径出来中文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有个复用NCEO的管脚没有设置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有个复用NCEO的管脚没有设置对,谢谢

结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