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or 找不到烧录目标,求助大神

楼主:
如图片所示:找不到烧录目标,该怎样解决呢?求大神帮帮忙。多谢 了啊。

网友A(2013-03-21):
是自己做的板子吗?还是CY的开发板?
用的什么烧录工具?

楼主:
CY的开发版,直接连接,creator2.0环境下,在其他电脑上找得到目标,在我电脑上找不到。大神,求解。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没有安装 PSoC Programmer?

如果已经安装了的话,卸载重新装一次。

楼主:
重新装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是WIN7系统。

网友B:
我原来也这样。原来是win64位家庭普通版
换了个系统。win7 64位旗舰,现在能烧PSoC5的板子,PSoC3的板子还是烧不了

楼主:
换个XP系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