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半桥电路怎么实现的幅度可调

楼主(2013-03-21):
这个半桥是如何实现的输出电压幅度调整的呢?如果是半桥DCDC的话,那PWM两个脚输出的幅度是一定的,仅占空比变化?那又如果是半桥逆变的话,又没有参考波形输入?好纠结啊,请大神给解释啊。右上角两个PWM脚输出接了一个6倍压整流电路,倍压整流电路输出的电压幅度只是与输入的峰值成6的倍数,但现在这个电路倍压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可以调整,通过控制HV_Vadj这个DA输出的电压来控制最终的输出电压。
HV_Vadj是DA输出电压,控制输出电压的。HV_SAMP通过串联一个电阻接到最终倍压整流输出高压采样电阻上。右上角两个PWM接后级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的呢:'(

网友A:
这个电路, 要输入信号的波形一起分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 要输入信号的波形一起分析咯

输入信号只有DA输入的直流电压的,也就是HV_adj,来控制最终输出电压的。假设设定500V输出,则HV_ADJ输出一直流电压,别的没有输入信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