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VHDL和Verilog HDL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求高人指点:可不可以把verilog HDL编写的功能模块和VHDL编写的功能模块在顶层电路中连接起来,实现相应的功能呢?还望论坛里的前辈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但是我没用过

网友B:
我感觉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我没用过

谢谢。我现在很纠结:自己之前学过VHDL,但是两年没用有点忘了。现在用FPGA做课题,找了一个程序,框架是用Verilog HDL写的,看了一下感觉不是很难,所以就直接摸索着完善了,还没有调试不知能否正常工作,另外还一些模块只能自己用VHDL写了,怕到时不兼容,就麻烦了。。。。。。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网上搜一下
如果真不行,可以把模块生成网表
在其它地方调用
就跟你用A/X的IP core 是一样的
你肯定不知道他们是拿什么语言写的
但是哪种语言都可正常调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网上搜一下
如果真不行,可以把模块生成网表

谢谢您!我放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可以

谢谢您~~

网友C:
可以,完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完全可以啊

谢谢您,我放心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完全可以啊

用两种语言写综合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未知的错误。。。。

网友E:
不会有问题。
语言只是描述方式而已
你VHDL verilog netlist 一起编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F:
可以一起的,我用过的

网友G:
原来可以这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原来可以这样用

肯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一起的,我用过的

嘿嘿,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