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想了解一下关于电源芯片LDO等的知识的

楼主(2013-03-21):
LDO电源芯片的用的比较多的,每次都是用,感觉用这个好就用它了,只知道低压差的用LDo比较好,压差大的用DC-DC的电压芯片的、外围电路的也比较复杂些的,不过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啊,合理选取这些电源芯片的理论的在哪的,那位大写知道的请给讲解下的啊

网友A:
去欢迎进入TI在线培训中心看看
http://edu.21ic.com/List/more/class/2

网友B:
LDO线性降压芯片:原理相当于一个电阻分压来实现降压,能量损耗大,降下的电压转化成了热量,降压的压差和负载电流越大,芯片发热越明显。这类芯片的封装比较大,便于散热。
LDO线性降压芯片如:2596,L78系列等。

DC/DC降压芯片:在降压过程中能量损耗比较小,芯片发热不明显。芯片封装比较小,能实现PWM数字控制。
DC/DC降压芯片如:TPS5430/31,TPS75003,MAX1599/61,TPS61040/41

网友C:
线性电源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主要是看使用的环境了   呵呵    顶一个

网友D:
去ti看看视频学习一下吧

网友D:
ti给提供的资料真不错

网友E:
就是TI培训资料很齐全的了

网友C:
TI这方面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楼主   有空多用多看   慢慢就会了  呵呵

网友F:
是啊,楼主看下TI的培训视频资料的,很不错的,自己可以慢慢的了解了

网友C:
多看看TI的视频   呵呵   很不错哦  呵呵    电子工程师   需要不断学习的  多多努力   呵呵

网友G:
看看ti的视频教程吧

网友G:
看了的确受益匪浅的。

楼主(2013-06-28):
引用 网友H:

这个资料蛮不错的,谢谢兄弟啦,我收下的了

楼主:
好啦,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的,我结贴了。。

网友I:
市面上的资料   很多    楼主    百度一下   看看

网友C:
楼主   应该对两种电源有了了解了吧   顶一个

网友J:
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有很多   楼主  顶一个

网友K:
这一块    资料有很多的    楼主   你需要好好看看先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