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2个小问题

楼主(2013-03-21):
请问:LM3s9b92数据手册上有个工作频率为80MHz,这和用SysCtlClockSet()函数设置的系统时钟有什么区别?还有是不是设置不同的系统时钟,同一条程序执行的时间不同呢(比如在16MHz和8MHz的系统时钟下)?

网友A:
一般不自己修改时钟配置的

网友B: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说一下基本原则吧。

比如你硬件上使用8M的主时钟,然后在寄存器里配置好(使用8M的时钟,倍频10倍),这时mcu的主频为80M,然后你改变寄存器的配置(改为使用16M的时钟,倍频10倍,而实际上硬件仍然是8M的主时钟),结果会是的mcu以为自己工作在160M,但事实上mcu仍然工作在8M,此时,当你配置串口以115200的bps传输时,实际是以57600的bps在传输。

网友C:
主频高执行速度也快 功耗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