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问题,新手上路,求指教!

楼主:
没有通电情况下,信号很好。

通电之后,出现有重影,这重影是什么呢?是接地问题吗?
我是做了快AD,AD的地和FPGA的地是相连接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相接,是这里出问题吗?如果是的话,求大神赐教??感激!!!

网友A(2013-03-21):
求租?租什么?

楼主遇到的问题首先是示波器使用问题,失去同步了,需选择合适的同步触发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租?租什么?

楼主遇到的问题首先是示波器使用问题,失去同步了,需选择合适的同步触发方式。 ...

不可能吧,信号经过运放之后,是第二个图的加强版,连“浅色”的信号,都变强了。

网友A:
先把信号同步了再说,否则无法判明。

网友B:
选择合适触发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