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PWM问题

楼主(2013-03-21):
pic, PWM, pi, ic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pwm的最大周期是多少秒??初学勿笑话我啊:)

楼主:
还有占空比怎么计算??

网友A:
看芯片PWM部分的手册说明
比如PIC16F1829的,手册上就明确由公式的

网友B:
同问:pwm的最大周期是多少秒?占空比又能细分到多少?

网友C:
和你的单片机自身振荡频率有关,频率越高,PWM最大周期越小,占空比和你设置的PWM周期又有关系,目前新单片机最高10位

楼主:
算的最大PWM才几毫秒,就是RP最大的时候。所以觉得有点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的最大PWM才几毫秒,就是RP最大的时候。所以觉得有点奇怪

跟晶振和预分频系数也有关系的  那么大的公式在那里  套用算就可以了

网友D:
多看芯片介绍的资料............上面说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