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3-21):
这个三极管会不会有问题啊???

会不会被烧坏?

楼主:
J9是一个开关,分别让这两个三极管导通!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电流大小就不知道了.

楼主:
如果把三极管改成2N5551呢????

楼主:
还有就是用ULN2003驱动这个怎么样呢???会不会好一些啊

楼主:
我继电器外接5A电流大小的电机!!!!

网友B:
触点需要考虑消火花

网友C:
继电器外接什么器件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考虑三极管的话只要是继电器是24V左右的,电流能够驱动基本上就没问题

网友D:
驱动继电器不需要什么电流  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我一般都用2003驱动继电器,没什么问题,不要买到假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用ULN2003驱动这个怎么样呢???会不会好一些啊

当然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