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adence16.6在win7系统下怎么安装兼容么

楼主(2013-03-21):
谁知道cadence16.6在win7系统下怎么安装兼容么

网友A: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B:
16.5 win7   无问题!

网友C:
16.5 win7 64bit 没有问题,相信16.6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D:
安装一路next,就是在打开的时候需要右键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进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可以的,16.5 win7 64位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