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远距离给无线模块供电

楼主(2013-03-21):
无线模块工作电压 5V-8V  发射时电流大概需要200多ma

电源线大概70到100米.

将5V左右的电压送到无线模块位置,使无线模块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提高供电电压,在负载处进行稳压即可。

网友B:
70到100米是有点远,肯定会产生压降,估计只能提高供电电压了

网友C:
太阳能呢,我是混分的:lol

网友D:
-48v的通信设备poe供电的源端一般为57v, 可以拉远100米, 和2/3楼思想一致

网友E(2013-05-04):
系统考虑是不是不太周全?没有见过无线鼠标用AC-DC供电的。

网友F:
提高电压--距离远了--估计有压降

网友G:
值得推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