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手PICF1687X,装了个最新版MPLAB_IDE_8_90,在网上下了个PICC9.60

楼主(2013-03-21):
刚上手PICF1687X,装了个最新版MPLAB_IDE_8_90,在网上下了个PICC9.60**版的,但是装了一天了都没成功

楼主:
我创建工程的步骤为

楼主:
第二步骤

楼主:
第三步骤

楼主:
第四步骤

楼主:
请问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文件路径里不能有中文

网友B:
确实,不好的习惯,啥都放在桌面上

网友C:
桌面是中文...

网友D:
中文路径!!!!!

网友E:
不能有中文路径,总路径的英文字符长度不得超过128个字符,这是MPLAB建项目文件的基本要求,不过这些在MPLAB X下面据说不再存在限制了。

网友F:
装MPLAB X的IDE,然后选择PICC的编译器

网友G:
求最新软件的下载地址.............

网友H:
新MPLAB环境用不起来 不过一样可以在老的环境洗啊 用X8编译器 感觉就是和PICC很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有中文路径,总路径的英文字符长度不得超过128个字符,这是MPLAB建项目文件的基本要求,不过这些在MPLA ...

+1

网友I:
请问你在哪下载的MPLAB IDE 8.90,能给个链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