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串口的电脑怎么休息单片机,plc?买转接线与转接头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3-03-21):
(无正文)

网友A:
休息单片机?哪国话?

用USB转串口先即可,买之前最好测试一下兼容性。

网友B:
给单片机断电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楼主:
不是休息,是连接电脑,

网友C:
如果笔记本还可以,如果台式机直接拆开,主板本来就一个串口没有引出来,买一个接口就可以,淘宝据说几毛钱!

网友D:
买个usb转串口,电平有rs232的也有ttl的,几块钱

楼主:
我的是一体机,还没有过质保,还不敢拆,西门子200的是485口,三菱的FX系列是422口,没有几个转接头还不行哦。

网友E:
USB 转 485,232,422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