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路波形提取问题分析

楼主(2013-03-21):
图片是一个总线通讯电路大体组成,总线上有若干个负载RL并联,每个RL内部是通过一个恒流源的通断以波特率2400来传出信号,在采样电阻上由于电流的变化产生了如右边的波型,其中1处的波形是主机发送的可以不用考虑,主要是要得到3上的回码通讯信号(波特率1200——9600)。负载数量不同的时候,2处凸起的幅度会有大小不定或高或低的变化,目前我通过大的电容耦合可以把信号的直流分量滤除,但是2处的凸起滤不掉,由于有一部分信号在2处的这个凸起上,怎么想办法让凸起平整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自动稳压(对于慢速变化)恒流源(对于快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稳压(对于慢速变化)恒流源(对于快速变化)。

谢谢,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说具体点吗

用比较低截止频率(低通)的电压负反馈去控制电流源,使得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在比较低的频率下基本保持恒定。而对于通讯信号来说该电压负反馈作用很微小,电流源的等效电阻很大。那么信号电流就反映在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很大。从而实现了信号的分离。

网友B:
   微分电路对矩形波最敏感。象你所说的传输率,C/R取1nf/几十K,效果很好,脉宽基本不变,输出用施密特整形。
  你的系统假如不是时间同步工作形式,还有简单电路可以优化。
         QQ1308881900

网友C:
带通滤波器

网友A:
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低截止频率(低通)的电压负反馈去控制电流源,使得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在比较低的频率下基本保持恒定 ...

依照您的思路设计电路如下,不过结果不是很理想,您看是否需要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路

可能是我帖子里面表述有问题,RL是负载,主机发送信号,它收到后回码采取的是回电流,然后主机端用个采样电阻检测它的这个电流,输出高低电平信号。由于RL负载会有漏电流,所以在采样电阻上会有一个叠加的电压,由于负载回码的时候这个漏电流会加大,从而产生个凸起电压,且叠加在信号上。

网友A:
没看出来是按我提供的思路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是按我提供的思路的,呵呵

帖子里面右边的波形是采样电阻上得到的,然后考虑怎么把信号提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分电路对矩形波最敏感。象你所说的传输率,C/R取1nf/几十K,效果很好,脉宽基本不变,输出用施密特整 ...

用nf级别的电容过滤后波形畸变严重

网友A:
用参考电路取代RL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参考电路取代RL不就结了!

呵呵,我先试试,谢谢:lol:lol

网友A:
还可以这样:

楼主:
如果没有直流成分,只是滤除凸起,是否VCC要改为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直流成分,只是滤除凸起,是否VCC要改为接地

16楼的图?

楼主:
您发的这两个图都有固定的比较电压

网友A:
第一个图只能工作在单向直流电压下。
第二个图要工作在无直流或有可能出现负直流电压的情况的话,要作如下更改:①6脚的那个电阻直接接地。(其实这一点不改也可以工作,只是输出有直流电位2.5V)②运放必须用双电源供电(也就是还需要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只能工作在单向直流电压下。
第二个图要工作在无直流或有可能出现负直流电压的情况的话,要作如下 ...

信号是只有正方向的单面方波,为什么要用正负电源呢,谢谢

网友A:
主要是考虑共模输入范围和输出电压的范围

网友D:
把收到的信号分成两路,一路直接进运放,一路进行滤波后进运放,然后两路相减,可以得到脉冲信号

网友B:
   由于不知脉宽,所以用1nf电容微分,效果还可以,可根据脉宽调节微分常数。现介绍用积分方法如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