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直流稳压电源的稳压电路

楼主(2013-03-21):
学完模电要设计个直流稳压电源,下面是个稳压电路,输入大概30V左右,要求输出10-14V可调,额定输出电压12V,8欧的负载,额定输出电流1.5A.,求教如何计算电路的各元件的参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如何计算电路中各元件的参数,你们应该学了,我就不说了。
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一下说不完。
我认为你还是先计算再做一次吧,如果你没失败,印象不会深刻的。

网友B:
就图说话吧
1.电流1.5A不小,Q1用2管复合吧
2.D1宜用6.8V
3.R2R3R5用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计算电路中各元件的参数,你们应该学了,我就不说了。
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一下说不完。
我认为你还是先 ...

谢啦,新人处在学习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图说话吧
1.电流1.5A不小,Q1用2管复合吧
2.D1宜用6.8V

你电阻的选取是看什么?

网友B:
R2,提供了稳压管电流Id=(Vo-Vd)/R2,最小亦应保证电压是稳定的;最大不得超过IdM≥Id+Ie2
R3,提供了输出驱动Ib1=(ViL-Vo)/R3≥Io/β   IbL=(ViH-Vo)/R3≤Ic2
R5,提供分压电流Iw=Vo/(R1+R4+R5)>>Ib2   R5略大于R1
心算+估算,取统一规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提供了稳压管电流Id=(Vo-Vd)/R2,最小亦应保证电压是稳定的;最大不得超过IdM≥Id+Ie2
R3,提供了输出驱 ...

万分感谢啊,新手能够得到你这么详细的帮助,非常荣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啊,新手能够得到你这么详细的帮助,非常荣幸啊。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