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三极管的动态参数(频率在15MHz)

楼主(2013-03-21):
(无正文)

楼主:
我主要是从晶体管的混合π型等效模型考虑的,但尝试的一下感觉数据测得不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方法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方法测的

我是用谐振的方法去测输入的等效电容,调频率看输出什么时候达到最大值,然后用频率算电容,输出电阻用谐振放大带一个滑阻,调到最大时记下电压,在调到最大电压的一般半,打滑阻的阻值,认为那是其输出阻抗。测量方法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