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设计

楼主(2013-03-21):
现做一电源检测设计,不知道这样设计合适不? 线性如何?  请高手指导!!!
现做一电源检测设计,不知道这样设计合适不? 线性如何?  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如果要精度,整流桥应该放在R14前面.R14和R15合并.要加一跟随器到单片机AD,滤波在跟随器后面.
当然,用精密整流也可以.
你这个电路,只能测个大概.

网友B:
220V整出来的电压都能到300V左右,你就用两个电阻分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除非用很多个电阻分压检测,或者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C:
支持三楼观点!一看就是幼儿小班的…哈!…

网友C:
教你!R14只是限流:R15、R16组成分压器、到CPU端口上电压约为250V直流电压!!!(高压危险!勿靠近!)哈哈!……

网友C:
250!明白吗?……哈哈!…

网友D:
要想精度高的话用互感器吧,我现在就用的互感器,采样220V的时候常温偏差正负0.1V之内。

网友E:
感觉那个10V耐压的电容也是命悬一线啊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有没有别的什么简单方法??能指导下么?

网友F:
采用光耦隔离测试的方法更可靠

楼主:
光耦线性怎么样啊,   我就是怕线性不好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案,请高手指点小第   谢谢

网友G:
如果只是判断电压有无的话,一个光耦、一个二极管、一电容、几个电阻就行了,为了安全检测信号最好还是用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H:
电路比较恐怖,先确定需求:什么场合(军工民?),什么用途(是通断判断还是触发),什么成本(决定用互感器还是整流之类的)。

网友I:
人家做设计是要钱,你做设计是要命呀!

楼主:
我是做一个电压检测,直接显示电压的伏数,应用于一个产品上! 以前是用变压器将220V电压变9V做的,    现在想降低成本, 不知道别的有什么办法?

网友J:
显示电压的伏数用电压表,220V电压变9V用DC-DC模块或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一个电压检测,直接显示电压的伏数,应用于一个产品上! 以前是用变压器将220V电压变9V做的,    现 ...

你看看万用表是怎么做的.人家这么多功能的830B才10元就可以买到.而且精度绝对比你这个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人家做设计是要钱,你做设计是要命呀!

:lol,用一个互感器也没多少钱,只是体积大一点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我知道了

网友L:
最好通过电阻分压,然后经过光耦,可靠性好点!

网友M:
这样的电路太危险,检测9V分压220V交流倍数降10倍比较合理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参考的方法了

网友N:
输入输出没有隔离、不安全、没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