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我出现以下问题是怎么回事阿,求解决

楼主(2013-03-21):
菜鸟求助:我在烧写uboot时出现了以下问题,说Filename 'u-boot-6410.bin'这个文件找不到?但是我是将文件u-boot-6410.bin放在了tftpboot那个文件夹下的阿,还有为的tftp服务也正常启动的,我用的是fedora17_X86-64的系统。希望论坛改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up] > ping 192.168.221.90
dm9000 i/o: 0x18000300, id: 0x90000a46
MAC: 00:40:5c:26:0a:5b
operating at 100M full duplex mode
host 192.168.221.90 is alive
[up] > tftp 50000000 u-boot-6410.bin
dm9000 i/o: 0x18000300, id: 0x90000a46
MAC: 00:40:5c:26:0a:5b
operating at 100M full duplex mod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221.90;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221.100
Filename 'u-boot-6410.bin'.
Load address: 0x50000000
Loading: *
TFTP error: 'File not found' (1)
Starting again

网友A:
提示很明确,一定是没找到文件。
tftp应该会有配置项指定文件的存放路径的,检查一下。
另外:注意名称的大小写,tftp是否开启。

网友B:
tftp服务看来已开启,检查/etc/xinet.d/tftp或/etc/inetd.conf文件的下面一行中的目录是否是你放u-boot-6410.bin的目录。
server_args = -s /opt/arm/tftpboot

Fedora上可先自测一下:
tftp localhost
> get u-boot-6410.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tp服务看来已开启,检查/etc/xinet.d/tftp或/etc/inetd.conf文件的下面一行中的目录是否是你放u-boot-641 ...

谢谢您的回答,我设置的是server_args = -s /var/lib/tftpboot -c  ,u-boot-6410.bin文件我也放在了那个文件夹下面了的,但是昨晚我get时出现file not found,今天早上我再get时就出现 Transfer timed out.

网友B:
-c是什么?你man in.tftpd看一下,其只支持-n -s options.
Transfer timed out. 那是tftp服务没开,或就是-c引起的。把-c去掉,然后运行service xinetd restart, 或 /etc/init.d/xinetd restart。再运行tftp localhost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是什么?你man in.tftpd看一下,其只支持-n -s options.
Transfer timed out. 那是tftp服务没开,或就是- ...

恩 好的!我再整整!谢谢您了阿……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小弟的为问题解决了!估计是我自己把那个配置文件搞错了,我重做系统一样的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