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的补丁Hotfix_SPB16.60.005_wint_1of1已发布,求**!!!

楼主(2013-03-22):
Cadence16.6的补丁Hotfix_SPB16.60.005_wint_1of1已发布,为Hotfix005,如何安装并破解,愿高手指点,谢谢,期待回复~
附Hotfix_SPB16.60.005_wint_1of1的下载链接http://kuai.xunlei.com/d/f0NwAwJcCgAm7zlR6bd

楼主:
**成功,共享方法:
不少人遇到**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的16.3、16.5和16.6用户。
为何使用pubkey**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基本思路:由于升级包是基于基础版(16.6)制作而成的,是历次升级补丁的合成体;升级包在安装的时候不进行原来数据的校验,只是一味地覆盖安装,所以可以使用替换法来完成以下步骤。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1、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2、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3、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4、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5、把spb_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6、删除spb_16.6文件夹并把spb_16.6old改回spb_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

网友A(2013-05-20):
补丁有什么用呢  多谢指教!

网友B(2014-04-29):
最新补丁含先前的补丁吗,例如软件装好的,只装第3个补丁,可不可以解决第1和第2个补丁中所解决的BUG啊

网友C:
我安装补丁后,打开ALLEGRO ,找不到LICENSE,我电脑能上网,家里另一台不上网的,确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