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交流电压用互感器和光耦的区别。

楼主(2013-03-22):
(无正文)

网友A:
精度取决于你的设计

楼主:
比较正规的是用互感器吧?对恶劣情况抵抗能力更好点?

网友B:
如果测试交流电压的有无直接用光耦串电阻就行,价格还便宜,如果是测试交流电压的大小的话最好用互感器,这样效果好点。

网友C:
变压器是无源器件
光耦要供电

楼主:
光耦高压一侧可以看作是高压同时供的电。

网友D:
个人看法,如果要测电压值,用互感器靠谱,如果只要检测有无或大致测量,用光耦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