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22):
这两个三极管相连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怕不会问问题的主

网友B:
第一个管子是实现反相功能  第二个管子实现扩流功能

网友C:
不一定啊,也许人家是一个电平转换呢

网友(2013-11-03):
2级放大

网友D:
会不会是R5左端低电平时,R17电压为低;R5左端高电平时,R17电压高电平
R17的电平是数字的(VDD提供),给单片机的
不知道这样可以与+5V隔离吗?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