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变频控制

楼主(2013-03-22):
请问STM32有变频控制的方案吗?只要V/F控制就可以,不用矢量控制的。

网友A:
我也想问问这类的产品,,STM32用上去给力否

网友B:
STM32的V/F控制三相ACIM,目前有不少客户已经量产。主要是用在一些风机、水泵、加工机械上,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主要控制端口的PWM输出  就行了   呵呵

网友C:
呵呵   这个不难  选择合适的芯片   然后多用就没事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