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见光通信

楼主(2013-03-22):
    老板交代了一个课题:做可见光通信的接收模块和发送模块,可惜鄙人知识浅薄,哪位大侠能告知我,该从哪里下手?老板说可以先找个开发板试试,我该买什么开发板?怎么进行?
    望大伙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先用光敏二极管把光信号变成电流信号,再用AD转化成数字信号,然后随便买一块arm开发板接收数字信号,最后用网口、串口等接口把数字信号传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光敏二极管把光信号变成电流信号,再用AD转化成数字信号,然后随便买一块arm开发板接收数字信号,最后 ...

那具体实施呢?AD转换器、光敏电阻还有开发板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现成吗?除了这些,我还需要买哪些器件?我还是新手,还望说的具体点,嘿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具体实施呢?AD转换器、光敏电阻还有开发板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现成吗?除了这些,我还需要买 ...

硬件当然买现成的,AD转换的话arm板应该有自带的,你就是处理一下软件,剩下的只有自己干了,新手总要变成老手的嘛。

网友B:
见过可以测试可见光的两种传感器
1、光敏电阻:模拟输出,需要你用AD采集
2、火焰传感器:可以检测强光,可以安数字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