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TC 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昨天调 stm32f4的 RTC 的时候发现 自动唤醒定时器 一但配置完成,在不取下电池的情况是不能再修改的他的计数值和分频值。这是什么愿意导致的呢?还是本来设计就是这样??
香主求解释!!
另外一个小疑问是如果需要修改RTC的时间数值,是直接修改吗?还是要关掉某些时钟??

楼主:
从新复位后~自动唤醒定时器就再也不能修改不了!!

网友A:
好久没来了,,来看看

网友B(2013-05-05):
硬件取电池比较麻烦,但是可以改程序啊
不是有一句话是判断备份寄存器的值是不是0x32F2么,也就是判断它是否是第一次配置么。把条件改一下就OK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