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基于UC/OS ii 中断函数

楼主(2013-03-22):
问题:进入定时器中断出不来 :
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 (void)
{

   OSIntEnter();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OSSemPost(Sem_Task_LED2);
   OSIntExit();
   }
向量表: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STM32有无系统,其中断函数有区别?最好希望有大神,给个完整的 STM32基于UCOS的中断函数编写的例程,非常感谢: huwengui2011@163.com

楼主:
没人给解决?

网友A:
这是我用的
void SDIO_IRQ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SD_ProcessIRQSrc();   //中断 处理过程

   OSIntExit();
}

也可以直接调用 OSIntEnter(),就像你写的一样,而不是用 OSIntNesting++;
OS_CPU_SR  cpu_sr;
在里面没什么意义

如果没有os 自然不需要有什么其它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的
void SDIO_IRQHandler(void)
{

谢谢!软件仿真,一直在中断中循环,出不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软件仿真,一直在中断中循环,出不来是什么原因?

什么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中断……

定时器中断!

楼主:
结贴,自己琢磨吧!

网友B:
呵呵   帮你顶一个   嵌入式  涉及到操作系统这一块   真的有点搞不定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