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国AU6332问题

楼主(2013-03-22):
高手们求教

我用AU6332 做了个TF卡读卡器,现在问题是卡能读,能复制出来这都正常,但不能格式化(提示磁盘被保护)不能写进去; 各位高手指导下问题出在哪?

确定卡没问题

网友A:
看你回复了什么命令给PCL ,有个命令是回复这个写保护状态给PC的
MODE SENSE(6) SCSI->0X1A
回复DATA TO PC 的第二个byte 是表明是否写保护卡的
你抓下数据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13-04-23):
AU6332是否有写保护控制线的,如果有的话就把高低电平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