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inking files with incompatible memory models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神,小弟是新人,请问下,ccs编译时出现error: linking files with incompatible memory models错误提示,应该怎么办?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在程序窗口 点右键build option里面设置 linker中的stack size和complier里面设置memory

网友B(2013-10-09):
在程序窗口 点右键build option里面complier里面设置advanced------- lager memory mode前面的对勾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