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适配器输出5V/1A电源

楼主(2013-03-22):
当适配器输出时,给USB和电池供电,当适配器断电时,电池给USB供电

网友A:
直接并联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就行了呀

不行啊  如果并联时接适配器的时候   电池充电也放电啊

网友B:
如果电池充电也放电都不可以接受的话,好像做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如果并联时接适配器的时候   电池充电也放电啊

搞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电池上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加二极管可以解决,单向导通。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G:
接适配器的时候适配器的电压是不会低于电池电压的,所以加二极管就可以保证有适配器时电池不放电,但是如果你信不过非要关断的话加个PMOS,从适配器出来二极管前取电平控制,当无适配器电压为低时导通PMOS,电池向外送电,不过这样有点画蛇添足,不过能减小电池加二极管的损耗,对电池放电时效率不作要求时别用。

网友H:
有点麻烦

网友I:
我是只小小小鸟…想要飞、飞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