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有替代品吗

楼主(2013-03-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就是整流桥啊,用过的,替代品很多的,我之前用过弘扬的整流桥就是这样子,型号是BR805DL,你再看一下datasheet确认一下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整流桥啊,用过的,替代品很多的,我之前用过弘扬的整流桥就是这样子,型号是BR805DL,你再看一下d ...

不是高反压功率开关管啊

网友A:
你写的名字就是整流桥的名字啊。这个是我找到的datasheet啊,除非这个型号对应两个器件。

网友B:
我把它理解BU508A衍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