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个TI的电源芯片,表面的丝印是0910038 29TG4 A018

楼主(2013-03-22):
封装估计是HTSSOP或TSSOP,14pin的,知道的麻烦告诉下。谢谢!

网友:
能否发个图片看下呢

网友A:
百度一下   这个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网友B:
一个都不像是型号, 还真难猜了

网友A:
楼主  搞定了没   呵呵   实在不行  上一张照片  或者按照实物图推这个芯片的功能  这样就能把这个芯片推出来了

楼主:
是5V转负压的芯片。真不好找

楼主:
附件是该电源芯片的封装丝印图,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