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的RC保护电路,在交流电情况下有用吗?

楼主(2013-03-22):
最近看到某款设备的继电器触点保护电路如图,很简单,就是利用继电器控制市电220到整流桥,但是我很疑问,图中的电容C不会对交流短路吗?实际也是如此
实际情况是,继电器不给线圈电压,即常开触点保持断开状态,整流桥输入也是220V,好像触点没起到控制作用,我记得一般好像是R与C串接,然后RC整体并接于触点,这里是却是R与C并接,然后RC整体并接于触点,
这种接法不知怎么会这样,是设计者设计错了,还是确有别的用处?
就算按R与C串接,然后RC整体并接于触点这种接法,我感觉也不科学
那么一般这种触点用于交流场合的情况下,触点保护电路该是怎样的?

网友A:
吸收电路中的通断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收电路中的通断能量

晕死!我的问题是,这样接法,继电器的常开相当于被电容器短路了,继电器受不受控,整流回路都是通的,那还要继电器干嘛!

网友B:
请问RC的值是多少?

网友C:
R、C串联比较合理

网友D:
你错了,它不是触电保护电路

注意4楼的提问
估计R值很低。提供后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它不是触电保护电路

注意4楼的提问

R,C的值没有看清楚,
我估计设计者有错误,如此接法,继电器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就好比我拿一导线把继电器常开触点短接一样,我觉得若是R和C串接,可能还勉强说的过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R,C的值没有看清楚,
我估计设计者有错误,如此接法,继电器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就好比我拿一导线把继电器 ...

放心吧,设计者不会出大错的

倾向于“防涌流”之类

网友E:
这种接法主要是为后级大电容预充电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晕死!我的问题是,这样接法,继电器的常开相当于被电容器短路了,继电器受不受控,整流回路都是通的,那 ...

你怎么知道是短路了   自己没有说明白还怪别人?

网友F:
一般情况下  RC 串联的

网友G:
楼主显然基本概念不清,自行计算一下电容在交流回路里究竟是不是“短路”。

网友H:
是没搞清楚作用。这里不是用来消除触点火花,而是用来作开机的防涌流:继电器未吸合时通过电阻和电容对整流桥供电,整流桥对其后的大容量滤波电容充电。然后再吸合继电器(延时吸合)对整流桥供电。这样就避免了直接对整流桥供电会产生的开机大电流冲击(也就是涌流)。

网友I:
9#和13#楼讲的有道理。  虽然继电器断开时整流桥也有220V可以整流但带不上负载的。加载的话电压会垮的。

网友J(2015-12-27):
电容就会对交流短路? 你家的电缆是用电容做的吗? 电容是有一定的通交流能力,但也不是短路!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K:
哥们,这是吸收浪涌用的,好好计算下电容阻抗吧,不可能短路的,漏电流肯定很小,设计者是不会错的。

网友L:
容抗!…还没听说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