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内部布线的要点

楼主(2013-03-22):
低压配电控制柜内部的主要组件是就是接线端子,控制柜内部要是没有端子接线和布线就很杂乱很难控制的,在控制柜里的作用很是重要的,所以控制柜是很需要数量是非常大的,接线端子的安装直接影响着工程系统的安全可靠性,所以一个规范的接线安装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按照原理图来了,不在同一位置的的要上端子,千万不要一个端子接3根线。查错就不是那么查了,只能按照原理图来一个个对。
1、导线横剖面的选用  市电(交流220)电压回路的线用1.5平方毫米的;电流回路用2.5平方毫米的。蓄干电池普通用1.5平方毫米就可以。
2、接线时分,要查缉好导线两端的信号是否对应,免得导致何必要的不对。
3、最主要的是看的懂原理图及接线图。
二、若是生手要先审图,整理一条自个儿的思路,而且还可以查缉一下图纸有没有问题,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弄了然,这么有利于做线。而后才起始接线。囫囵接线的过程都需要心细,当然,假如你是老手的话,就无须说如此多了。
施工成员应认真阅读并谙熟二次线符号,要将二次接线图与原理图施行核对,确保接线图不错无误。  对二次接线施工的要求:按图施工,接线不错;导线与电气元件采用螺栓连署、插接、烧焊或压接等,均应牢固靠得住,接线优良;配线齐楚清楚、美观;导线绝缘优良,无缺伤;柜内导线不应有接头;回路编号不错,笔迹清楚。
电缆芯线剖面的取舍还应合乎下列要求:
(1)电流回路:应使电流互感器的办公正确等级,此时,如无靠得住依据,可按断路器的电流容积确认最大短路电流。
(2)电压回路:当所有保障装置和安全半自动装置动作时(考量到进展,电压互感器的载荷最大时),电压互感器至保障和半自动装置屏的电缆压降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3百分之百。
(3)操作回路:在最大载荷下,操作母线至设施的电压降,不应超过10百分之百额定电压。
三、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准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准许短路

网友A:
配线是否合理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加强装配设计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