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线驱动问题

楼主(2013-03-22):
之前已经安装了驱动,但是今天发现识别不了了,用的是Z-TEK的USB TO RS232的线,XP的系统,出现一个对话框,要求选择ser2pl.sys文件,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文件,在Z-TEK官网找了驱动重新按照一下,不行。
在网上找了个ser2pl.sys文件,可以安装,但是线不能用。
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先将驱动卸载 用工具(比如BoostSpeed或者优化大师)清除残留注册表信息 然后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B:
到官网找驱动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