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输入干扰问题

楼主(2013-03-22):
单片机是C8051F340,接近开关信号输入单片机的31脚,另外还有一个输入信号接32脚。
焊的第一块板没有问题,一切工作正常。
焊的第二块板出的问题是:当接近开关工作时,除了单片机31脚被拉低,32脚也被拉低了。
因为第一块板是正常的,排除程序问题,万用表测量了也确定两个脚并没有连在一起。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接近开关工作时,用显波器测下两脚被接低的变化时间,这样就比较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近开关工作时,用显波器测下两脚被接低的变化时间,这样就比较好分析了。 ...

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确定当接近开关工作时,32脚也被拉低了,并且只要接近开关工作,32脚就一直是低电平。接近开关不工作时,两个管脚都是正常的高电平。

网友B:
换个单片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单片机试试

芯片不太好换,不过也是我的一种备用测试方法了,还有没有其他测试办法??

楼主:
顶起来吧,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建议

网友C:
有时焊油之类的污染也会造成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焊油之类的污染也会造成此现象

多谢提醒,是不是可以用酒精擦掉焊油??

网友D:
接近开关误判,换一个试试!!!!!

网友E:
PCB或原理图弄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或原理图弄来看看吧

多谢回复,问题已解决,就是焊油污染,用香蕉水擦一下相关的单片机管脚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焊油之类的污染也会造成此现象

多谢指导,用香蕉水擦一下相关管脚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用香蕉水擦一下相关管脚就正常了。

仅仅这样的话,建议贴图看看,

按理不应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