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TF的地址线与ZONE01267区域的地址问题,烦请帮忙

楼主:
如图,ZONE0,地址:0X00 2000~0X00 4000       ZONE1,地址:0X00 4000~0X00 6000    ZONE2,地址:0X08 0000~0X10 0000    ZONE6,地址:0X10 0000~0X18 0000
ZONE7,地址:0X3F C000~0X40 0000        地址线:只有19根,XA0~XA18,最大传送地址为0X7 FFFF。   我想问当地址0X08 0000以上的地址,地址线怎么传啊?????

楼主(2013-03-22):
帮帮忙啊,兄弟们,版主们。。。

网友A:
谁告诉你每个地址都可以通过地址线传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上看只有0~2000是通过地址线传出去的,其他的部分根本不是通过并口传的
另外:谁告诉你每个 ...

没人告诉,是自认为!也就是说通过地址线的最大地址为0X1FFF,那请问问,XA18~XA13,做什么用???还有就是没通过并口传的地址,是不用传出去,只是在DSP内部做设置;还是通过其它方法传出去???
本人愚味,麻烦再解释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B:
0x080000以上指的是什么?是指0x006000-0x080000这段吗?
从你的图上看,这段地址不能作为外部总线接口访问,可能是内部的寄存器地址,也可能是保留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告诉,是自认为!也就是说通过地址线的最大地址为0X1FFF,那请问问,XA18~XA13,做什么用???还有 ...

因为没看过datasheet所以不能做针对性的说明,只说一般的情况

XA0~XA18,最大传送地址为0X7 FFFF,这点是对的,但还有片选可以增加,也就是说有几个片选就有几倍的0~0X7 FFFF的空间,另外,只有类似于ram这一类的器件,才是地址全部映射出去的,像mcu类的器件还有串口的空间、保留的空间等等。

从你的图上看,XZCS0 XZCS1 XZCS2 XZCS6 XZCS7应该都是片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080000以上指的是什么?是指0x006000-0x080000这段吗?
从你的图上看,这段地址不能作为外部总线接口访问 ...

我也知道0X006000-0x080000保留啊,我是指ZONE2,0x080000~0x100000

网友C:
ZONE区域是与外接存储器进行映射的  地址线只有19根  只能按照地址线的限制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0X006000-0x080000保留啊,我是指ZONE2,0x080000~0x100000

ZONE2没啥特别的啊,直接访问就可以了
你到底有什么疑问呢?

网友B:
0x080000~0x100000正好是512K,16bit数据总线,刚刚好512Kx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0X006000-0x080000保留啊,我是指ZONE2,0x080000~0x100000

我楼上都给你回了,ZONE2使用的是XZCS2的片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ZONE区域是与外接存储器进行映射的  地址线只有19根  只能按照地址线的限制传了   ...

是 哦 ,以最大地址传,然后通过选通信号区分!非常感谢!

网友D:
谁懂的出来讲一下这块咯,看啦资料也没弄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