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好的485端口保护电路

楼主(2013-03-22):
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485端口保护电路?推荐一下,,就是A.B两根线上,加点啥啊谢谢

网友A:
上图就是保护485的图,一直这样使用的,不会有问题的,要是用了美信的真的485芯片就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了。

楼主:
RT 是什么?压敏电阻吗?

网友B:
A B 之间应该加TVS管,RT1不是压敏电阻,否则就不通了

网友C:
没有什么极好的一说,不同场合要用不同的设计,去通讯技术栏目看看老帖吧。